[通过] DELL 1400主板维修

楼主(2010-04-23):
维修过的板,目测少了几个MOS管,读卡器拆过,几个跳线断开,其它没动过,如图。

别人转过来的,维修前现像未知,先拆下读卡器,发现U10 TPS51120也有焊接过,找到图纸,将元件补齐,接上跳线,拆CPU,上假负载,检测一遍未发现短路现象,上电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没有3.3V和5V电压,怀疑焊接过的U10有故障,本想更换,因手头没有就想先补焊一下,结果放大镜下一年就发现问题,之前维修员焊接技术大问题,32脚的正方形芯,每面都只有一两个脚是焊接好的,其它脚全部虚焊,补焊后,接通电源,直接开机居然正常,拷机一天,没问题,交还用户。

总结:原来可能就是U10损坏,但焊接不过关导致故障未维修好,故维修过程一定要仔细检查自己更换的维修件的焊接情况,BGA无法目测可以再加风吹吹。

网友:
没人理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网友:
lz维修很细心,想请教一下,无平面器件分布图,只用图纸,怎么补好缺少器件,怎么选器件型号,如何兼容。

网友:
lz维修很细心,想请教一下,无平面器件分布图,只用图纸,怎么补好缺少器件,怎么选器件型号,如何兼容。
引用 网友A:

板上不是有元件编号吗,查找对应图纸编号有标元件型号的,如图上少PQ51,查到是SI4392,这板芯片比较常见,找不到可以查PDF,根据参数找替代。

网友(2010-05-23):
楼主 请问 51120在什么位置?

网友:
51120在 读卡器 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