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R61电沲充不进电如何修

楼主(2010-04-23):
客户拿来一款IBM R61,正常工作,只是电沲充冲不进电,我本刚刚学维修,菜鸟一个,请叫各位大侠帮指引一下,谢谢

网友:
但电池不能用的,我一般一先找一个确认好的电池试试,

网友:
电沲是新电沲,肯定没问题

网友:
冲电电路查查,电池没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