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老跑00

楼主(2010-04-23):
今天接了个机子,一开机老是跑00,怎么弄都不行!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急求!请高手速回复!

网友:
换个主板看看呢  00代码一般是CPU不工作

网友:
首先看看CPU供电、1.5V供电.内存供电等等、只要有一个电压不正常主板都又可能跑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