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705A显示器用久了行幅自动变窄,不知谁高手修过这种 ...
TL-705A显示器用久了行幅自动变窄,不知谁高手修过这种问题?

楼主(2010-04-23):
今天收到一个显示器,刚开始以为是好的,但客户总说有问题,于是就放在那里试,试了半天后,行幅自动变窄,半排除虚焊,不知谁高手修过这种问题?怎么个思路。
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虚焊啊,然后检查行幅控制电路,CS校正电路,阻尼二极管等

网友:
阻尼二级管和力程电容!

网友:
先仔细检查下是虚焊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