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进水

楼主(2010-04-23):
该机进水后,店里另一个拿去修,他说,开机能点亮。就把机器处理了一下,过了两天,在开就不来了,接稳压器,电流在0.007-0.014A跑
查,EC的50PIN电压在跳变,没图纸跑线,查到一小MOS块坏,引起50PIN电压跳变,换了,电流在0.014A,在查开机键有3.3V电压,按开机键,有跳变,跑线到EC(W83L95IAD)的1脚,按开机键时,1PIN有电压跳变,但无触发,在看板子,他原来有些零件腐蚀了,他没处理好,现在零件腐蚀,零件的焊脚也腐蚀了,慢慢的飞线了,接了半天,接好了,但还是无触发,EC的工作电压都有了,ECRET有了,但无输出到SB,还有修的吗

网友:
现在查了EC无输出给SB,按开机键时,就只有1PIN有跳变,其它脚无跳变,晶振起振了,EC有工作电压,有ECREST电压。

网友:
待机0.14A,查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烫手不?是不是系统供电芯片损坏或其负载短路(包括LDO5V)

网友:
是0.014A接0.01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