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很坏的主板!用一会黑屏!

楼主(2010-04-23):
高手帮忙 一块脾气很坏的845D主板!用一会黑屏!且开关机按键都不好使~断电再开就好使啦!有时候键盘也不好使!多放置一段时间再开机键盘就好使啦!已经确定了不是其他配件的问题,上400外频的CPU能进系统用一会!上533 外频的CPU 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黑屏啦!在DOS状态下用很长时间也没见黑屏,电容该换的也换了,查北桥南桥供电都正常,显卡供电也正常,黑屏的时候查CPU无供电,查CPU旁边的管子也无损坏的!大家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了吗

网友:
你先把cpu座敲开 看看座有没有插坏的 然后上假负载打阻值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都知道CPU供电出问题了还不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我只是简单维修这种故障属于刚好不会修的!是换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这个故障像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吗? 主要是每次开机都能开,都是用一会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故障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能告诉我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只知道简单维修!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实在没人帮忙!自己顶!

网友:
目标主要锁定在cpu座子这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 不知道算是什么问题呢!要说芯片坏啦的话不应该每次都能用一阵子啊!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虚焊,也可能是硬件不兼容

网友:
接触问提吧....

网友:
如果是 5903 5900MTC 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查查CPU供电 顺便看看北桥吧!

网友:
400外频的CPU能进系统用一会!上533 外频的CPU 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黑屏啦!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这种情况,跟CPU供电,或是北桥相关的供电,进钟有很大的关系。

建议你,第一步换个质量过关的电源,第二步,换条质量好的内存比如正品金士顿。然后你再试试能不能顺利进系统烤机。

如果还是进不了,那你找块PCI的显卡再次,装上系统,看能否进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除了主板其他的配件都换过好多啦!显卡也换过PCI的啦 !电源也换过,应该是CPU这一块,不知道是不是HIP6301CB 这个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所有的配件都换过啦!确定了就是CPU供电的问题,找不到合适的HIP6301CB更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