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PL主板跑D1

楼主(2010-04-23):
AUSU主板(775针的)如题跑D1,,,主板本来可以放了一天没用就跑D1,,,,,测主供电有1。39V,,(上一代内存)内存供电2。7V

  内存时钟六个点有1。34V。。。。PCI-E  PCI复位都有3。3V。。。时钟PCI-E两个时钟点都只有0。34V,,,PCI时钟有1。6V。。。。。。。PCE-E时钟好像不正常,对不?正常应该有1。6V。。是不是时钟IC出问题。。。。。,IC时钟输出
两个脚只有。0。6V。。0。61V

                试板时要是不上内存会叫检测不到内存,,,,,,上内存就跑D1,,,,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北桥虚汗,刷BIOS   不知道LZ排除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压过,BIOS还没刷,明天试试

网友:
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对地阻只, 上次我修一个主板, 就是断线了, 是不小心上CPU的时候把线给弄断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压桥不行。直接焊

网友:
摸摸内存时钟是不是烫手,可能是它的事。

网友:
期待结果,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北桥虚焊,但还得有根据才行

网友:
有时是挺怪的,放放就坏了,特别是空气湿度较大的地方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查找内存的工作条件,其次就是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