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478的c2.X正常电压为多少?cd2.X的正常电压为多少?

楼主(2010-04-23):
478的c2.X正常电压为多少?c1.X的正常电压为多少?p4 1.X的正常电压为多少?p4 2.X的正常电压为多少?cd2.X的正常电压为多少?现在我修的ga-8ismt的cpu(上的是c2.4的u)供电电压为1.47v,复位正常,时钟正常,但跑00。现在问题想问的是:1.47v电压是不是低了?

网友:
不低吧  VTT电压呢?

网友:
可怜没有人回复,那主板有两个副供电ic(4相供电,每二相对应一个副供电ic),我拆了其中一组副供电ic(管子没拆)上电不知道烧了什么,唉,搞得没有心情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