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5V副电源电压高的维修和主板故障。

楼主(2010-04-23):
用户一台机器不开机,检查电源,保险烧,副电源三极管,周围几个二极管击穿,还有两个电阻开路,这个电源用的AT2005B,明眼能看到AT2005B的15脚供电限流电阻有烧黑的痕迹,检查但是没烧断,换下坏件,开机,5V,12V都正常,但是开始能看到IC的限流电阻有烧黑,就测量了下待机的5V,没想到是8.6V了,明显高了很多,断电在查,代换出是光耦性能不良,换后待机5V正常。烤机1小时电压稳定,接上主机,主机马上就通电,插卡也没跑码,看来这个待机的8.6高了,还烧了主板上的元件了,这个主板用冠盟的VT8237南桥,请问下这个待机电压高了会烧南桥吗?

网友:
对主板电路我不熟,8.6V的待机电压是否会烧南桥要问对主板电路熟的人。
不过我给你个建议就是,PC电源维修好了以后,最好先测空载电压,电压符合正常的状态之后,带假负载通电运行几个小时,再测一次电压,无异常才上机。这样,就算烧,也只是烧几个负载电阻而已。

网友:
+5sb太高会烧I/O,南桥供电从+5sb稳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