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中 ~~~

楼主(2010-04-23):
请问下 各位师傅 一块BENQ Q7T3显示 高压电源一体版 现在我修了下 5V 15V 3.3V都有了 可还是暗屏
请问是不是高压板还有问题啊 具体是哪里容易出问题呀~??谢谢~~~
暗屏

网友:
有图像无背光,主要还是查背光电路,高压板和灯管都是重点,先测下灯管,无问题再修高压板,明基高压板故障比较多

网友:
你查下高压板的几个三极管是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