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HP TX1000 不开机修复一例(原创)

楼主(2010-04-23):
接到HP TX1000 ,故障,不开机
1,先全板秀上一观,看是否有进液或者烧糊及其人为动作……(吹过ICH和MCH)。
2,接下来测量各组电感是否对地……(对地OK)。
3,开始上电,测量与判断……。

初级电压都起来了,然后序IO起振; ICH RTC电路——

晶振 两端无压差,由于没示波器,无法直观的判断是否起振!查RTC供电电路是否正常——知:VccRTC正常,断定故障在ICH RTC内部启动电路故障,随后先换掉32.768Khz晶振,待机无动作,谐振电容都换掉也无济于事,顿时脑中有种不良的厄运——ICH挂了。

找个新桥换上去,待机电压起来了。呵呵呵

以为万事大吉,“思路不通,靠烟囱”先点上支时序烟……

许久,上电看情况,谁知……屏不亮,晕~~

又有事做了,开始检查屏时序电路。
LCD Vcc没有出来,如图所示为屏供电线路~~~~

之前不亮机,检查Q3 DISP-ON控制信号才知道ICH不良,现在该信号起来了,但是Q3不工作,Q3在此相当于开关作用,从图上知Q3为高阻管,再结合它在此电路的作用后,找个NPN三极管即可代之。
Q3后,LCD Vcc起来了……
还是不亮,晕……

开始测量信号了,如图所示
给屏的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均正常,随后检查显卡过来的信号,如图所示

这些信号都没有,该机是集成显卡,MCH挂了吧~~!改板是广达代工,该厂达代工的机器“酷爱”灌胶于桥。哎,红胶,先把胶取掉,加点焊油,再上台……(加焊无铅的桥,看锡株融化后镊子微微“挪动”,增强接触性。)数分钟过后如图所示为加焊过后的桥!

随后上电检测,信号都上来了~~该不会还有啥问题吧,上屏点——亮了

终于大功告成……测试两天OK!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DISP-ON是由哪个芯片控制发出的信号,这个信号的发出需要什么必要条件?

网友:
高阻管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
Q3的G极连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他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怎么回事?刷新好几下都看不到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