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3b显示器,刚开机指示灯一直闪,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0-04-23):
联想193b显示器,刚开机指示灯一直闪,过后再无反应,整个过程显示屏没反应。
开盖通电测电压,大电容296v,输出5v,12v全部正常。
怀疑驱动板问题,测驱动板供电,正常。
重写MCU程序再试,涛声依旧。
更换主芯片TSUM16AWL-LF-1再试,涛声依旧。
思路重新回到电源板子,怀疑高压部份。断开与高压连接的跳线再试,依然如故。
更换电源IC失败
在S极并一个0。22欧电阻,开机可看到联想LOGO,接着就闪几个没了反应。
怀疑输出有问题,给5v,12v并电容,再次失败。
最后直接没辙。
恳请高手指点!!
换板就免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明基开关坏了的,就是一开机就一闪一闪的,换了开关就可以。 你可以试试开关

网友:
先确定问题在哪个板上,单独给驱动板外加5V正常不?

网友:
你手头上要是手通用板可以用,就点一下,这样可以缩小故障面积,要不然这来一下,那来一下,只要越弄越糟的

网友:
2楼说的没错,按键板也有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通常灯一闪一闪多数是电源板供电部稳定或高压板问题,细节一定要认真检查,驱动板可能性不是很大,你可以找个电源板替换下试试

网友:
你的300V电源好像不够吧,要不就是高压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