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BWX一闪而过

楼主(2010-04-23):
三星943BWX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里面有3快电路板像都是通用板子一样,灯管一闪而过。换通用高压板。外接灯管都试过。故障一样。量驱动板过来的信号电压。闪之前的电压7.2v灯管熄灭是电压没了。跑线路。。电压在经过一个470的片状电阻后一只脚给高压板开机电压7.2v同时给驱动板一个像三极管一样的东东。。上面写着1P。电压就是给这个东东拉低了。。换他。。开机后白屏。单可以用了。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好了开机关机可以控制了。。现在正常了。总结。。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通病可以解决的。。还是要分析哦

网友:
你这是假三星,,用的是通用板,,所以维修就按通用板来维修就行了,,不行就换通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