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cer Aspire 5030 充电奇怪现象

楼主(2010-04-23):
宏基 acer Aspire 5030 充电奇怪现象
拔掉电池,单用电源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
单用电池能开机正常使用。
装上电池并插上电源适配器,电脑不开机能正常充电(充电指示灯橘黄色亮)。但是开机进系统前输密码时充电指示灯灭屏幕暗了一下切换成电池供电并停止充电。直到电池耗完。
关机后充电指示灯又亮电池开始充电。

开始怀疑是系统软件问题 改用windows PEmini进系统现象一样。故而排除了系统软件问题。
按理说主板问题那在关机时又能正常充电?要说电池问题,但是电池又还能使用?

请教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 电池?还是充电电路问题?

电源适配器正常!

网友:
我试过有一台ACER 4735ZG的一样故障,是右边的感应式触摸开关条有问题,发去保修了,换了一条好了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再查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