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没声音通病

楼主(2010-04-23):
一片DV1000 945GM主板,,外置有声音,内置喇叭没声音,,,请教高手,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我手上20多片板子全都一样的现象,,排除了驱动,和喇叭的问题了
经高手指教已经修好了,,把U20的第四脚接地,就行了,,

网友:
好像很简单了吧,不行的话外置直接飞线给内置啊,呵呵

网友:
楼上的是个方法
唯一的缺点就是插上耳机喇叭还唱

网友:
请问楼上的,怎么飞线啊

网友:
换个音频接口,不行的话,再换个声卡芯片或功放芯片。

网友:
楼主比较懒,DV1000没有声音,你在论坛一搜索DV1000,就出来一大堆!!!

网友:
在排除了音箱本身及其电路故障之后,考虑换功放芯片

网友:
楼主是不是驱动装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