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白屏

楼主(2010-04-23):
如上,白屏,无图像,用通用板可以点亮,只是图像不是满屏,调节分辨率也没用。原机的电压输出正常,屏线上电压为5V。。不接屏线就可以常亮,接屏线就闪亮黑屏(也不是黑屏,背光还是有,只是很暗,无图像。)现在把故障集中在主板上,找不到代换的。大家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啊,是IC坏了吗,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如果可以确定电源是好的,那只能是驱动板故障了,,

网友:
我现在在改主板,换一个通用的主板,有点麻烦

网友:
驱动板故障或者平本身

网友:
如上,白屏,无图像,用通用板可以点亮,只是图像不是满屏,调节分辨率也没用。原机的电压输出正常,屏线上电压为5V。。不接屏线就可以常亮,接屏线就闪亮黑屏(也不是黑屏,背光还是有,只是很暗,无图像。)现在把 ...
引用 网友A:
白屏:说明电源和高压板基本正常:1,连接屏数据线有问题;2,给驱动板工作5V电压拉的太低;3,驱动板5V转3.3V或2.5V的MOS管性能不好;4,驱动板与电源接触不好或驱动板解压主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