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挡LOGO 连坏IO四个

楼主(2010-04-23):
刚开始是不触发 测晶振电压不正确 更换了晶振和振容 电压正常 测开机针电压5V正常 可是短路开机针电压没跳变 接着更换IO 能触发显示 可是挡LOGO 诊断卡跑52 接着换IO 开机还是挡LOGO 接着就刷BIOS两次 还是一样病状 接着就在挡LOGO的时候测板上的各次电压 发现键盘口没时钟电压 接着更换排阻 没用 接着就跑线路 发现一处到0¤电阻 一处到IO 接着还更换IO 还是只能正常跑一次 重启就又挡LOGO 接着再更换IO 还是正常跑一次 重启又是挡LOGO 接着就…………整个人都发呆了 哎

网友:
LZ 是品牌机板吗  我以前修过一台不跑马的品牌机板 换IO后不过内存  同型号的换了好几个都不过内存 后来碰到一个一样的板 把IO换到它上面正常了 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呢 [那个IO好像是W83627HF-A  按正常里说同型号的就能代换 非得用同样的板拆下来的]

网友:
LZ 是品牌机板吗  我以前修过一台不跑马的品牌机板 换IO后不过内存  同型号的换了好几个都不过内存 后来碰到一个一样的板 把IO换到它上面正常了 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呢 [那个IO好像是W83627HF-A  按正常里说同型号的就 ...
引用 网友A:

我那一个是W83627hf-aw 我是用不同板 但是型号一样的代换啊 你的那个是不是华硕的板

网友:
刚开始是不触发 测晶振电压不正确 更换了晶振和振 是不是南桥还是有问题 不一定是IO的问题啊  把南桥清理一下

网友:
现在还有一块华硕的P5Ld2-VM刚开始是CPU供电问题 修好了供电 没复位 拆了网卡有复位了 但还是跑00 测电压 内存供电1.78 南桥1.47 不知道偏低了一点有没影响(万用表是好的)测到键盘口时 时钟电压还是跟845PE的一样 排阻822K¤的一头有5V电压 跟键盘口时钟脚直连的一头就电压过不来 跑线路还是一处到排阻 另一次到IO的64脚 更换了W83627EHG-A两个 还是一样跑00 键盘口时钟电压还是过不来 没电压 修到头痛

网友:
档LOGO,给南桥加焊吧.100%(呵呵,大虾们别笑)

网友:
见过好几例,都没修好,

网友:
这几天老修这些 修到烦 20多块的东西 修到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