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LD2图纸,急!!!!

楼主(2010-04-23):
求华硕P5LD2图纸,急!!!!
现在修这块板,查到没时钟输出,想找这份的图纸来看一下时钟电路,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是U座和显卡供电(北桥供电)

你先把测到的数据发上来,最好按时序来修,这样比较容易发现故障点。

网友:
多多老师,原来这块板昨天我适时还能亮的,第二天开机就不亮了,复位灯常亮
VCORE有1。2V,内存1。95V,测PCI-e假负载供电3。3V正常,在它旁边的有两个MOS管一个线圈,1,5V,我想是北桥供电吧,正常,现在就是量时钟芯片旁的电阻无输出电压,假负载除了内存的有0。8V,其它均无,判断为时钟故障,而时钟供电好像只有0。8V,我是看线粗判断是供电脚的,因为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