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205做BGA一般风速和温度调多少?

楼主(2010-04-23):
我刚学BGA,买了台8205上加热,底下用853预热,想问一下安泰信8205的风速和温度一般调多少

网友:
250度,放中间

根据手法经验。因为不是BGA得考自己的手法熟练程度

最好买个红外温度仪

网友:
距离芯片高度为:芯片大小的2倍
100度预热3分钟
8205最爱吹变形了
你用的什么风嘴啊?在哪买的啊
因为8205温度很准确的,不要开的太高。不像850,开到400度。
825开280度,1分钟桥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