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这叫什么功能

楼主(2010-04-23):
1:通常我们用示波器测几KHZ的波形看上去是不闪的,比较稳定,但几十HZ的波器 的看上去是一闪一闪的,(因为频率太低没有视觉暂留)而有些高端的就示波器打开那个功能就不会出现闪,比如说你测的是10HZ的波形,打开那个功能后,从屏左边扫描到可边用10或者20秒,那我看上去不再是一闪一闪的了,------------这个书名语叫什么功能

2测量波形时,示波器显的波形,按下保存键就保存,即使拆探头波形不变,不会肖失以便观察分析,-------------------这个叫什么功能

网友:
有一种存储示波器,可以把高速、短暂的信号稳定地显示在屏幕上,是这种东西吗?现在数字示波器具有这种功能,那只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
你说的是数字储存示波器。这里还有一相概念就是储存深度,另一个就是采取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