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 PCG-7G2N 自动重启,关机(开机)?

楼主(2010-04-23):
这个本,我有点头晕,整个描述一下,望高人指点一二。

事情经过:

客户的一台SONY PCG-7G2N笔记本,以前拿过来吹过灰尘和重装系统,过年时候的事了。

拿回去一切正常,前两天拿过来说,又一次计算机很热,然后出现自动关机或重启,然后我怀疑是散热问题,开机,看看故障情况,开机等了一段时间没问题,就放哪里继续测试,人就去弄别的机器了

半个来小时,这笔记本开始不停的重新启动(我那边可以听到开关机的声音),然后嫌烦,就过来强制关机(按开关5秒以上),接着过去忙别的了

奇怪的是,一会儿这笔记本又自己启动了。重复开机,关机。。。

自动开机,不应该是散热问题,又怀疑开关漏电,接触问题。可我却发现启动以后,风扇停止了转动,奇怪了,摸着温度应该能够达到风扇起转的设置了,难道BIOS里参数被改了?进BIOS看看,有密码??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进去过,没密码,给客户打电话询问密码,客户根本就不会,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机器也没别人用过。。。

-----------
我有点摸不着思路了,
一、以前没密码,怎么会突然出现了密码?
二、会不会是BIOS中设置出错,导致了重新启动
三、因为只有一次自动开机,而那次,我记得是按住开关键强制关机的,而就这一次出现了自动开机,又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按住,造成了计算机没有关机,而是重启了?

因为这个机器进去一切正常,而重启又不能控制,找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求解。不知道描述的清楚不,望高手帮忙给个思路,谢谢

现在我初步设想,开关键哪里有漏电或接触不良现象,接触不良不好测试。但出现BIOS密码让我又质疑自己的判断了。。。

-------------
补充,客户还说过一句,在一个房间里几乎没出过问题,拿到另一个房间出现问题频繁出现问题,头大了,要说房间不同,如果存在干扰,能干扰的应该只有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