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求助

楼主(2010-04-23):
显卡芯片已经重植。电流1A
显卡无供电。
请问是显卡X300还是MAX1541的问题啊。
芯片
显卡

网友:
是应该查查它的工作条件,看看条件具备吗

网友:
在重植显卡之前已经补过1541了吧?

网友:
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
PL4显卡供电电感处阻值8欧。
PWR_SRC
+5VRUN,+3VRUN等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明天去补焊一下MAX 1541。
实在不行,就去订颗MAX 1541和 X300.

网友:
显卡取下试试

网友:
还是要查查1541的外围吧,看看有没有电容短路什么的.如果显卡短路,芯片应该会有点烫,因为有1A的电流在,又不是掉电的情况.

网友:
我晕。赛博烧了,害得两天都没有开门。

网友:
现在你开门了没有啊!!!!!!!!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
此机换MAX1541ETL之后显卡1.2V供电出来了。
电流一路欢跑。接屏,DELL LOGO 出现。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