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符除C盘外 全为0字节

楼主(2010-04-23):
电脑晚上都正常使用正常关机 第二天开电脑 进不到系统 进PE查看 120G 的硬盘 共三个分区 只有C盘资料可以看到 其他两盘符都为0字节 客户想把D ,E盘符 的资料全恢复出来而且要和以前一模一样不变 大家有什么高招
电脑
硬盘

网友:
一言难尽的 用各种软件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尝试下分区表修复吧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winhex打开看一下,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
一般这样都是写入数据的,没办法

网友:
分区表破坏了。恢复分区表,数据最全。

网友:
用CHKDSK修复,一般时间比较长,但恢复的可能性较高,cmd下 CHKDSK d: /r 就可

网友:
chkdsk 应该不能扫描像0字节的这种磁盘吧!

网友:
这个得具体分析下,不好说是哪里的毛病,如果是dbr和fat的问题还好办。

网友(2010-05-24):
推荐4楼的方法

网友:
恢复分区表看看......

网友(2010-06-26):
这得分析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