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V 主板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0-04-23):
华硕F8SV主板进液 拆开IO 南桥,BIOS部分有液体 清洗烤了下板,然后检查发现没有明显烧坏,短路,通电试机,指示灯常亮
待机0。01,按开关待机到0。03,测3 5VSUS  12VSUS正常 EC是IT8511TE的  EC 2脚有开关电压,34脚3VA-EC 157脚3VPLL 95脚 3VACC都正常 19脚EC-RST正常 晶振也已经起振 54脚SUS PWRGD3。3V正常,105脚 PM-PSMRST 3。3V正常。奇怪的是,按开关待机有跳变,但EC 2脚 69脚没有跳变电压,心里想着认为是EC开机已是正常,应孩为南桥的反馈不对,查南桥发出的PM SUSB#PM SUSC#信号也就是EC 26脚SLP-S3和29脚SLP_S4信号,发现SLP-S3信号上面100K对地电阻一边发黑严重,心想高兴了,换了讲不定就可以了,结果天从人愿啊,还是不行,但是再查SLP-S3SLP_S4信号时发现,SLP-S3有3。3V 但SLP_S4没有电压,看了下,南桥下面也有边发黑。看来只有换桥,找到问题,干桥,第一次重做,还是SLP-S3有SLP_S4没有,以为南桥了,第二次换了一个,兴高采列以为可以的,换完再试机,发现问题还是一样,气都快掉半节的,心里可不干心,干的这么辛苦不行,重新检查,发现SLP-S3SLP_S4两个脚对地阻值不一样,SLP-S3的375  SLP_S4的600多,以为EC有问题,吧SLP_S4和EC29之间的线割断,再量,发现南桥这边,对地阻值为无穷大,哎,心里凉一节,看来又要干桥的,在图纸找的,SLP-S3为AG23   SLP_S4为AF21,不想做桥,想在桥反面找穿线,找了半天可惜打不到,狠下心吧南桥再拆下来,测,发现,图上PM SUSB# AG23PM SUSC# AF21信号对映ECSLP-S3 26脚SLP_S4  29脚,  主板上面是反的,,找到南桥的脚,对了测真的不通,有可能夹层断线了,找到南桥反面的穿线。重新做桥上面,再吧南桥反面穿线跟EC29脚飞线,通电试机,电流自动到0。30 又掉了,哎,冒劲,还是不行,修到头都痛了,在掉电前,发现1。8V和1。08起来了,没有电压没有起来,ECSLP-S3SLP_S4信号,随着电掉了,3。3V也没有了,修了半天,到的下班,不晓的要怎么修了,晚上请教下高手们,应孩还要怎么弄了,!!!!!

A8E A8S.pdf

A8E A8S.pdf

网友:
华硕F8SV点位图

F8SV R2[1][1].4.rar

网友:
现在在这个下载都要钱了啊。 我晕死

网友:
这种情况我感觉还是南桥外围电路的问题,把南桥外围的电阻一个一个量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都焊过,也量过,都是正常的

网友:
克了我20分下载 研究郁闷!~   进水的地方除了IO  南桥 还到哪里

网友:
看来有点难修了

网友:
就是这些地方,没别的地方了,

网友:
电流最高到了多少才掉到0.3啊

网友:
电流直接到0。3

网友:
换了个桥,OK的,此机问题主要是夹层断线,EC没有收到SLP-S4信号,没有南桥的反馈信号,EC没有发出电压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