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后。再次开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0-04-23):
一块盈通754主板。能开机能点亮运行一切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就没有反应(点亮时用硬关机键不能关机)望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了...在线等待答案.
主板

网友:
第一:I/O
第二:桥

网友:
本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换下I/O,不行要换桥了,一般桥的问题最多。

网友:
哦。。谢谢了。。。我就怕桥有问题。。真郁闷

网友:
IO坏了 也这样的

网友:
我也试过,换IO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过时开机电路的三极管坏了
换一样的上去就好了
跑线吧 不要动不动就IO 和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有些原件发热后不稳定照成。

网友:
32.768换了试试 不行就是南桥了吧

网友:
接电源插座14脚的三极管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