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笔记本不能启动

楼主(2010-04-23):
我的笔记本不小心进水了,幸好不是开机状态(但连接上电源的),发现后切断电源,并开机烘干。几天后重新更换个同型号电源,接通电源后,开机正常启动了系统,机器运转还正常。关机后就不能启动了,取掉电池进入自检就断电。送华硕专卖送省城,说无法维修。郁闷!根据自己维修机器经验(笔记本是第一次)估计是主板电源方面有问题,请高手朋友指点哈。

网友:
我的笔记本不小心进水了,幸好不是开机状态(但连接上电源的),几天后重新更换个同型号电源,接通电源后,开机正常启动了系统,机器运转还正常。关机后就不能启动了,取掉电池进入自检 ...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简单。要看你进水的部位。板有很多相关检测的相关电路,哪部分出问题都有可能会有保护动作。
还有    “发现后切断电源,并开机烘干”,你这是什么动作?呵呵。。。。。。
估计有部分电路腐蚀了,短路,断路,都有可能。建议你仔细用洗板水洗下。如果建议你拿专业维修部去查下,你会说我哈。那你就先自己搞搞。运气好,会好。当然,估计你运气会不好。呵呵。

你做错了两件事。
1、几天后
2、开机烘干
本来最多100元可以解决问题的,你问题就搞复杂了。

尽快解决,别放太久。

网友:
谢谢回复。无奈地处偏僻,专卖店只卖不修,送去1周也只能回复不能修

网友(2010-08-04):
诶。。。现在能芯片级维修的店太少了,但他们还老挂着专业维修的牌子 -  .  -

网友:
脑进水
这样的反正你现在也用不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建议你尽快拆机对主板进水的位置进行清理要不将来腐蚀的厉害了可就真是无力回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