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2J 奇怪的问题 自动开机

楼主(2010-04-23):
今天拿到一个板子华硕Z92J 最初客户拿过来是不开机的有待机电流(忘记是0.01还是0.02了应该是正常的)。后来拆机之后稍微清理了量了下有3V 5V。开关也有3.3V不过按了没有反应。中间没有加热、焊接等...

后来居然能亮机了,不过是接上电源自动开机的。开机后一切正常。但是不能关机。心想是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可是一直量不到开关那条线路。在后来也发现一个问题:接上电源自动开机,马上拔电源在立即接上就不会触发了,有0.02A的待机电流,但是按开关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之后,拔掉电源过一会在接上还是一样自己触发。

我尝试过去跑开机线路,但是开关到南桥和I/O(有一个80脚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I/O,对于新手的我来说很少见的。不过就在键盘接口旁边,有好多线直接连在键盘接口上的)附近的元器件都不相通。不过开关在接电源之后有3.3V电压。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如果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就好。至于版号我实在没有记下来。

网友:
没人遇到过啊?明天做做南桥看看。

网友:
我这儿也遇到一台,加电自动开机,但黑屏无像,电流停在1.37A左右。拆机后,加电一试,可以正常开机,加电也不自动开机。

网友:
看看BIOS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