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P4-I4505/GL可以跑码,但不显示

楼主(2010-04-23):
今天修到一块信步P4-I4505/GL主板,现象为全板电压都正常,开机可以跑码从C1-26.......到FF,但就是没有显示,我测试到VGA接口的1、2、3脚的对地阻值都为76欧,13、14脚的阻值为800多欧,1、2、3脚是通过电感直接进入北桥了,我想问下各位高手,这样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BIOS你刷过没有啊?不要轻易怀疑北桥。

网友:
我也怀疑BIOS可能有问题,可是手头现在没有编程器

网友:
问题已解决,故障就是由于BIOS座子与芯片存在接触不良引起的,我重新把BIOS芯片从座子里取出来,再装回去,开机已经顺利跑码而且屏幕也有了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