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天逸F31亮机后是白屏,换了个上半截,只有左边一半显示而且显象的左边一半被分割成上下两个小屏,并且是花的。猜想是显卡芯片问题,但是换了一个升级的631芯片后故障依旧,还换过晶振、谐振电容等,仍无效果,下一步想做显存了,请大伙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不知谁有过类似经验。。
芯片
显卡

网友:
修过是加焊显卡解决,可能你没有焊好。

网友:
不行的话,从新做下

网友:
感觉还是GPU的问题,楼主试下外显呢 外显怎么样

网友:
还应查一下液晶屏IC是否良好。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呀,原机的显卡重新做过,又换了新的631,还是这个问题,真晕呀

网友:
是显卡问题,不用多想了,直接换个

网友:
这种情况和显存扯不上多大关系 要么就是全花。 接外显试下,再就是LCD本身排除过没?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再压哈。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台,有点花屏,原来是630的,没有630我用621代上去居然开不了机?只好重做了一遍,然后就OK了。

网友:
如果显卡确定没问题,就是有断线的,这个有红胶是不是除红胶时弄断线了呀

网友(2010-05-31):
我也换屏试一下,白了几天了,做了三四次还那样,郁闷呀

网友:
此机主板容易变形,注意一下

网友:
外显怎么样?遇到笔记本 显存引起花屏的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