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V-M7的主板,显25代码,不亮求助。

楼主(2010-04-23):
我接一915GV-M7主板(集成显卡),跑25代码,点不亮,主板上没有显卡插槽,应该怎么入手呀?

网友:
供电正常 就先刷BIOS  接口有无伤痕  看看网卡什么的

网友:
查下NB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查 IO 网卡 声卡,都不行就加焊NB。

网友:
到25不动了吗?你压压北桥看看,不行刷BIOS

网友:
有没有复位?这板子坐子爱坏,我那块都做坐子做坏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压压北桥,再不行就把网卡芯片取了试试。

网友:
南桥周边
以及南桥本体

网友:
是不是闪了几个数字才在25这不动啊,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检显卡不过了,建议加张外置显卡试试。如不行应该是北桥了,

网友:
你没有PCI的显卡吗

网友:
BIOS 刷过后不行的话  就北桥

网友:
显卡供电 SB NB 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刷了BIOS后还是一样的,压北桥也无果,看来可能是北桥有问题,板上没有VGA插槽,才上也没的PCI的显卡。

网友:
强力推荐,刷BIOSS

网友:
换条好内存先试下

网友:
915板子 遇到 好多都是桥空焊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到南桥空焊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 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