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为什么拆掉电源IC会烧东西

楼主(2010-04-23):
看很多人都说如果把 电源管理拆掉就不要通电了    应为这样会烧东西
我现在想问下着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和自举电路有关系呢     而且通常烧的都是供电的上管

网友:
你明白为什么测场管之前一般都先短接一下场管的几个脚再进行测量,
等你想明白了,就知道为什么取了控制芯片,不能再上电了。

网友:
通电情况下,场效应管的栅极是不允许开路的,否则就会击穿,这是一个基础知识。

网友:
也不是所有的mos管都是这样的 如果电路上有设计泄放电荷的电容 或者在mos管内部有集成双向稳压管的 g极开路就不会烧的

网友:
哦 原来如此啊  我以前也不明白 现在知道了

网友:
不太看的懂哦

网友:
没了电源管理场管就不受控制了吧

网友:
究其原理就是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三极管 它的放大倍数是很高的 而且不需要什么电流 当你把pwm管理芯片取下来的时候 相当于g极悬空了 而且这个g极的连接线还比较长 就相当于一根天线 可以感应出主板上其他的信号或杂波 这些信号是没有控制的 所以 可以让mos管无规则的导通 所以容易烧毁 当然 如果上面有泄放电荷的电容或者是双极性稳压管 感应的电荷就被滤除或泄放了 所以就不会坏了

网友:
以前真没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知道了!谢谢! 3# 宇光

网友:
学习了,一般来说,MOSS管的G极不能悬空!

网友:
听了潘老师这一讲,茅厕顿开。。。 8# 潘雨晗

网友(2010-06-02):
能不能再把下管取下也不能通电的原理分析下。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基础不行啊 。。。。。什么时候基础都是最重要的

网友:
学习了呀,看来理论知识一定要学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