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950410AF时钟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4-23):
磐正的主板什么型号记不住了,上电后诊断卡跑00诊断卡上复位灯不亮,测量各电压正常测量14.318MHz晶振两PIN没有电压,换14.318MHz晶振和电容后不良依旧,怀疑时钟IC ICS950410AF坏了但没找到此型号的时钟,请问大家此时钟可用什么代替?
主板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的时钟芯片的引脚大多数不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