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CRT怪问题

楼主(2010-04-23):
三星763mb s显示器能正常工作,就是电脑关机后显示器滴答滴答一直响,同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脑开机后能正常工作,也没出现响,这是显示器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后期换行管导致的??????????????????????????????????

网友:
显示器接收电路问题

网友:
有什么办法,
怎么修啊

网友:
不是 这可能是稳压电路的问题  现在都是一体化电源了 这个比较好修的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这个机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用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