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排线 被烙铁熔断 有没有办法补救

楼主(2010-04-23):
今天不小心 把烙铁接触到了键盘的排线上 非常糟糕 排线上溶化个洞 有两条线断开了

这真是折磨人啊 这种键盘没得买(洋垃圾笔记本上的)现在想办法补上去 但仔细看 难度很大 貌似还不可能

大家看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 有谁补过 键盘排线可是碳膜的 不像金属膜还可以用烙铁来焊接 而这个烙铁只能破坏

网友:
难度确实很高,只能这样试试:
1.把有断的那条线的断开处两边用刀片小心地把碳膜刮露出来一点,注意是要在碳膜走线的那一面
2.准备一条非常细的铜丝
3.把细铜丝用导电银漆固定在断线两侧有碳膜露出的地方
4.把细铜丝中间部分用透明胶固定在排线上,注意有导电银漆的两头不要碰到胶带
5.当银漆晾干后就有一定的固定作用,虽然固定力不是很强,但把细铜丝粘在排线上还是没问题的,再加上铜
丝中间已用胶带固定好,如果断线不是在转弯处那就很稳定的了
6.排线一端通过导电漆到细铜丝,细铜丝再通过另一端的导电漆,导电漆再连接排线的另一端,这样线路就通了
以上方法以前用过,正常的话可以搞定的

网友:
楼上的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塑料膜的,千万不要再想用烙铁焊!

网友:
难度确实很高,只能这样试试:
1.把有断的那条线的断开处两边用刀片小心地把碳膜刮露出来一点,注意是要在碳膜走线的那一面
2.准备一条非常细的铜丝
3.把细铜丝用导电银漆固定在断线两侧有碳膜露出的地方
4.把细铜 ...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很好。
也可以用废键盘里的膜,剪一条贴到断线处。
两端接头处用导电银漆固定。

网友:
这个难度很高,不过用导电银漆效果好些

网友:
已经补好了   方法同4楼 在补接过程中 不小心又弄断两条 总四条 一一补上 过程很艰辛  结果很满意

网友:
找铜丝飞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