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ONY945 MS03 MBX-143不开机

楼主(2010-04-23):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SONY MS03 MBX-143(915板)按开关无反应,不开机
1.拔掉电池,插上DC直流电源测试,接上直流电源19.5V电流显示为0.01A,按开关无反应,这说明主板有问题
2.拆机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测得南桥5V、3V供电电感对地阻抗分别为386欧、392欧, 北桥1.5V、1.05V供电电感对地阻抗分别为143欧、28欧,内存1.8V供电电感对地阻抗为255欧,CPU供电电感对地阻抗为146欧,经过测量判定主板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正常,无短路,排除了短路影响不开机,这就可以插上电源放心测试了
3.插上直流电源19.5V电流仍显示为0.01A,按开关无反应,首先测试有无系统电压3V、5V,用万用表直流电压20V档测量供电电感PL13、PL12有3V、5V,正常,再测量IO/EC芯片KB3910的75Pin的信号PM RSMRST#(静态复位信号,如该信号有3.3V就说明静态电路正常),测得RSMRST#信号为3.3V,这说明静态电路正常,问题出在动态电路按开关后
4.测量IO/EC芯片KB3910的第2Pin有无开机电压3.3V,用万用表直流电压20V测得有3.3V,再测试按开关后有无触发信号触发开机,只要KB3910的第2Pin在按开关的瞬间为低电平就会触发开机,用万用表打在IO/EC第2Pin上在按开关的瞬间测得电压为瞬时间又变为了实现3.3V,这说明触发信号都有,下一步就要测PWRBTN#信号(原理:按开关后IO/EC芯片KB3910收到PWRSW#信号后就会发出一个PWRBTN#信号(3.3V)给南桥,南桥就会发出SLP#信号(3.3V)给IO/EC芯片KB3910,IO/EC芯片收到SLP#信号后就会发出下一个信号去触发内存供电、北桥供电、CPU供电来实现开机)
5.用万用表直流电压20V档打在IO/EC芯片KB3910第168Pin,按开关后测得PWRSW#信号电压为0V,问题就出在这里,应该为3.3V,没电压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IO/EC芯片坏没输出3.3V,第二是IO/EC芯片已输出3.3V被南桥拉低,南桥坏,遇到这种问题就要靠经验来判定那个有问题,我第一反应就是把IO/EC芯片KB3910换掉了,因为如果换南桥的话就要做BGA,不好搞,所以在修板中如不是万世不得已的话不要轻易去动BGA,重新插电源按开关,可以开机了,OK,
6.测试烧机,没问题,出货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推一下,第五点很重要,会有不良现象,其原因可能不只一点,
可能的话先往较省时间和体力或较常发生不良的方向找。

网友:
在这个维修实例中,南桥的PWRBTN#信号没有3.3V电压,如果是因为南桥的工作条件异常,那么应该排除哪些电压和信号导致的异常?

网友:
请问这款机器的CPU无 供电,CPU供电芯片为MAX1987,第九脚IMVP_VR_ON无电压,这是KB3910的40脚输出的,这个电压和那个信号有关??

网友A(2016-08-13):
楼主在吓邹胡扯,这个机器根本用的就不是3910 ,EC用的是H8

网友A:
管理员就不核实帖子的真实性么

网友(2017-09-10):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吓邹胡扯,这个机器根本用的就不是3910 ,EC用的是H8

我今天修到一台这款机器,是这个IO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就不核实帖子的真实性么

事实就是用KB3910SF C1这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