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INTEL 965 945集显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04-23):
手上这短时间接连解到几台HP INTEL 965,945集显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或是开机后电池指示灯在闪,鼠标锁定键旁的红灯和蓝色LED灯交错闪动,能显示但键盘无任何作用,查上COMS电池后开不了机电流上到0.04-0.05A。
维修思路:1.开始以为是开机按键短路了把开机按板不插直接用镊子短路开机故障依旧。
             2.怀疑是机器负载端有短路或阻值偏小的,就直接拆开机器裸板测试故障依旧,且用万用表测量了板上的各端阻值都正常。
              3.把I/O芯片更换了和从写BIOS资料故障依旧。
              4.到此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维修了,难到只有南桥的问题了,心想要不要换个南桥试下呢。但我不怎么相信是南桥的原因,也无好的方法了。只能先加焊南桥看下先。加热后还是失望了。客户打了N个电话来吹修好了没有,我都说快了快了都托了3-4天了,都不知道如何交差了。心里老是想不通这种故障没碰到过,但按以上思路应该可以修好了的,难到要换南桥不成。我不信南桥会坏。晚上回来在论坛里求助和看了一个晚上的贴子都没有找到答案很失望,有的朋友说换南桥,有的说换北桥的。南桥我还是有点相信,北桥吗就不着边际了。
心里那个不甘心啊真不是滋味。又托了两天不去理它。今天没事干又拿来研究研究,拿在手里看来看去。突然发现了点新情况,看到开机插座边上的一个小电容上有点发白,两端潮湿发黑了。(开机线上的一颗0603的小电容)心想难到就是它坏了造成漏电使I/O的工作不正常。于是马上把它去掉不要。开机测试灯不闪了,插上COMS电池也能开机了。装上机器测试了一个下午没任何问题,终于修好了这种故障的机器,手上没有数码相机没能上传图片,我想很多朋友都在为这种故障而发愁呢?所以就写下来同大家分享。

网友:
要是有图片,更好了

网友:
是的,好多时候就是一个小故障,但发现很难的,呵呵呵

网友:
原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维修真是不能有一点马虎呀

网友:
那个灯交替闪是蛮麻烦   我这还有个没找到地方呢

网友: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怎么也解释不通 CMOS电池接上不开机 去了可以开机的问题

网友:
他应说的是去掉电池自动上电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小毛病,细心观察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