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联想电脑一维修实例

楼主(2010-04-23):
联想品牌P4台式机。一款比较老的机器,SIS芯片组的,由于北桥上加有散热片也就没有特意去看具体型号。故障现象为系统不定时重启,时间间隔长短不定。有时几分钟,有时十几分,半小时重启。重做系统故障依旧,故排除软件原因。拆机后未看到明显的电容鼓包,漏液现象。手摸电源芯片RT9600感觉很烫手,便怀疑其性能不良而造成故障。更换新品后却出现另一种故障现象,开机没反应,自检通不过。听不到系统启动自检蜂鸣器发出的声响,风扇已启动。由于手上没测试卡,只能测各测试点电压,结果开机后发现CPU核心电压没有。故检查CPU供电电路。电路为三相供电,由主电源芯片RT9237驱动RT9600和HIP6602分别控制三组MOS管组成。察看芯片资料,经测各芯片供电正常,MOS管上端管D极12V也就位。但就是电路不工作,无CPU电压输出。再仔细查看芯片资料,测量主板发现RT9237  第12脚DVD端无12V输入。此脚通过一个13K电阻直接与ATX电源12V相连。测该电阻右端(与ATX电源12V连接端)有12V电压,测左端(与芯片连接端)则无电压。对芯片12脚打阻值,未发现短路,怀疑该电阻损坏,取下再测,果然阻值无穷大。由于没有找到13K电阻,换个15K的代换上去。上电开机,呵呵!终于又听到那熟悉的蜂鸣声!连续烤机二天,再也没出现重启现象。故障排除!
另外运行中再摸RT9600芯片,发现仍然烫手,我想这应该是正常工作发热。之前以为其性能不良看来是误判了!

附图:(部分截图)

网友:
由于手上没测试卡,只能测各测试点电压,结果开机后发现CPU核心电压没有。
修主板手上没检测卡,那不是要多花点时间

网友:
我主要是学习笔记本维修,这次只是顺便帮别人修了台联想台式机。说真的,我没有台式机诊断卡,也没用过!这也是我修的第一块台式机主板。还有很多地方不懂,还需向各位同学学习,请教!谢谢!

网友:
13K电阻  损坏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都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