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z35cp 笔记本屏暗讨论

楼主(2010-04-23):
sony vgn-sz35cp 笔记本屏暗,此机器是LED  背光屏,而且更稀奇的是超薄LED屏,屏上没有装LED升压电路。靠主板提供升压点亮LED灯。开始接到这机器没有什么思路。后来查了这个屏的资料,通过测量发现led线路全是直接通向主板的屏线接口。然后我想通过跑线路来差找主板上led的升压电路。但是跑遍了整块板只发现这些线都通向屏线接口下面一点的一个黑色20脚的接口,但是这个接口上又没有任何模块。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查询这个接口上插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估计这个就是led升压模块的接口。不知道这机器的模块跑哪里去了。机器来到我这里就不见了。没有这个东西我想肯定是不会有背光的我猜想。请修过这种机器的哥们提供以下这个东西的图片或名字什么的。我想找一个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里的确是有个小扣板 曾经被这个本害惨

网友:
刚装了一台,好像没有看见什么东西,在那里

网友:
有个升压的三角板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是个小板  那个板上有个升压二极管坏了可能让以前的哥们拆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实在没办法,在坏的LED屏上剪了一块升压电路板,飞线到主板上解决问题了。是啊那里应该有东西的。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本子

网友:
是有个小板

网友:
这本子之修到过显卡问题和风扇

网友:
那位老大发个这小板的图来看看什么样子。

网友:
发个图来看下,这个还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