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引脚断引起IDE接口不能认盘,

楼主(2010-04-24):
今天维修一个K8的主板,开始故障为不跑码。测量各个电路均工作正常,(步骤就不多啰嗦了)突然看倒BIOS引脚氧化的比较严重,翘起BIOS用刀片刮干净BIOS引脚,装上在测试,正常了,因为当时忙,没去检查其他的,放在一边,忙完手头的活,到下午,发货回来的硬盘的电路板回来的了,装好用刚才修好的板测试,问题出来了,上电自检,没有看到硬盘,晕倒难道是装上的电路板是坏的,急忙测试相关数据,正常,换IDE线,还是不认盘,换另一个硬盘还是不认盘,故障在主板没错了,测量IDE槽信号,正常。头大了,瞄了一圈板,发现BIOS的这个引脚怎么这么奇怪,这边不是少了一条腿啊,眼里有光了,拆下一看果然断了一条退,但是还有一点头,涂上焊膏,接线上去去掉座子焊上去在测试IDE口,哇塞,好了耶。。。。。。

网友:
能不能麻烦你说明一下,BIOS的型号,还有少的脚是哪一个脚。

网友:
由于当时工作繁忙,光顾了给客户搞,搞完就给客户拿走了,本来也想写出是那一脚的,但是仔细想了下还是不能确定,所以就没写型号是和那一脚。见谅

网友:
BIOS也能引起这个故障吗?一般都是南桥啊

网友:
BLOS引脚也会引起这故障?呵,学习了。。。

网友:
很感谢LZ无私的共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