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10-04-24):
我有 一片磐正5G31的板。和一片V星945PL的板。两片都是是GB的桥。但是这两个板不管插什么USB设备都提示为1.0的U口。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问题
USB设备

网友:
bios设置里有关于USB,1。0,2。0的支持开头,你试着打开USB2。0控制试试,并装好驱动。

网友:
检查下供电,BIOS程序是否损坏

网友:
恢复一下BIOS,或刷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哥,确实是BIOS里的2.0关闭了。打开了就好了。

网友:
在USB里把USB2.0模式打开就行了~~~

网友:
bios 设置 选项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主板,只要在bios设置里进行恢复最低配置,usb就会被关闭,再重新开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