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ATX求救,辅助电源

楼主(2010-04-24):
一杂牌 的垃圾电源,还是韩文的,我晕.没5VSB,查过整流有270,Q3辅助电源的散热片上的三极管靠那边是B极....!我量到好像靠保险那头是B极,那另一头就是E极了,量了下对 地有1000多(二极管档),插电就只C极有直流270V,2边没电压,换交流电压档也是没有,把E极到地的电阻拆掉飞线到地,插电烧了..(注:是过了差不多1分钟才烧).什么问题吗?好像它不会自激振荡?

网友:
没5VSB电压  辅助电源有问题 要地毯式的检测原件

网友:
害怕修热地端的电路,一是电压不好测量,直流交流轮着来.明明没量到有短路的,一插电还是烧.郁闷.

网友:
振荡驱动的二极管要重点检查啊

网友:
这个要这样查:基极接的启动电阻、上面的三极管(C945)、稳压二极管、光藕、431

网友:
一开始我也怀疑启动电阻,但一插电就烧了,启动电阻断开的话三极管都是截止的,量电容又没对地的,都不知那里有问题,一插就烧.

网友:
把E极到地的电阻拆掉飞线到地,老大你牛,敢这样做,你就买再多开关管也不够你烧

网友:
把E极飞线到地???实在是“高”,这你也做得出来,E极电阻有限流作用,同时他可能还为调整管提供B极电压,你这么一拆,开关管不烧那就神了。

网友:
整流输出应达到300才正常吧,270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查两个电容电压是否一致,如不一致换电容,同时注意两分压电阻值一样吗?然后再往后查开关管起振的条件有没有?你把E极直接飞到地,然后管子烧了,说明开关管应该是工作了,烧管只因你乱飞线。没5伏VSB可能是开关变压器次级的输出回路有故障,仔细查查(E极电阻如果断路,管子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