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改国产手机数据线和耳机

楼主(2010-04-24):
由于国产手机的型号繁多,很多手机根本配不上数据线和耳机,那我们就自己动手改吧:

                                                            改手机数据线要点
手机数据线一般有4根线,有两根为充电线,一般为黑色和红色,分别接地和接充电正极.另有两根数据线,在不开机的时候,测尾插有一根[绿色]与地有15欧的阻值,用万用表测时蜂鸣响。开机后,与地有500-600欧的阻值,并有3.2V电压。并与另一根[白色]之间有2.8V左右电压,它们之间的阻值约为1800.另一根数据线[白色]不管开机与否.与地有500-
欧的阻值.

配万能耳机要点

耳机线一般有4根线,其中一根为接地线,多为黑色.一根送话线,多为红色.对地阻为600欧左右.另外两根为听筒线.对地阻值为10----30欧左右,两听筒间阻值约为20----60欧左右,听筒线与送话间无阻值.配好后测试若两听筒音量不一至,可将两听筒线接于一处.

网友:
楼主真乃高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