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几秒钟不显示,但通电?

楼主(2010-04-24):
长城19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几秒钟不显示,但通电?打开显示器正常,过几秒钟后,显示器不显示图像,通电正常,请教高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检查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显示器不显的时候,看看灯是绿的还是黄的,要是绿的话,用强光手电照下屏,看看有没有图像。若有图像查高压板和灯管。如无图像查高压板和驱动板。

网友:
3楼的说的很对

网友:
谢谢,三楼兄弟的,讲解。19"高压板和驱动板都能通用吗?灯是绿的。看样子像是通电没有信号,主机是正常的。

网友:
呵。。。。灯管虚焊,看下灯管吧

网友:
用外接灯管测试下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   然后再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