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7510如何控制给494供电的

楼主(2010-04-24):
手头有3个都是LP7510和494的组合,都卡在494没供电上,494的供电都是通过7510的一脚控制两个945的开启来给494供电,测量两个945是好的,一般是7510的3脚控制的945,在插220伏电的前提,测7510的3脚是1.5V  ,他控制的第一个945  C  0  E  0   B  0.75  第二个945  C 18  E  1.05  B  1.65  修那里才能给494供上电呢。7510不会坏吧,三个电源的7510我互相换过也不行的

网友:
LP7510和TP3510是一样的,TP3510线路应该比较常见!!

网友:
谁能提供电路图最好了,这种芯片和WT751002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问题的,电源就保护了,这个保护就关闭494的供电来实现的

网友:
保护都是关闭494的振荡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