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17C 喇叭声,耳机有声

楼主(2010-04-24):
功放,Q13  Q28都换过了,就是喇叭不出声,急呀,刚接到机时,喇叭无声,耳机有声,拔出时,喇叭响一下就没声了,以为是耳机插吼的事,更换后故障依旧,测过耳机控制信号也正常,喇叭也更换过了,实在是没办法了,难道是南桥?晕

COMPAQ C17C.pdf

网友:
点了要扣分的,晕死,你怎么不发到图纸区去。不厚道。

网友:
功放,耳机口都换过的话。我建议你重新装一个纯净版系统,不装驱动,按芯片组驱动,声卡总线驱动,声卡驱动的顺序安装,HP的机器驱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网友:
查一下声卡音频输出口的保护电路元件是否有短路的,重点检查电容。交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