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仿长城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24):
一防长城电源保险烧毁,查整流二极管没问题。查三极管,有两个烧毁短路。换好后,装上保险管。量5VSB电压有了,但是短绿黑线仍然不能开机。下部该怎么修呢!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光电耦合器坏了呢,另外把三极管旁边的小电容都查查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被 烧毁的两个三极管是不是主电源的两个13007    如果是  你看看1R  39R 的电阻有没开路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TL494,如是的可测下4脚的死区电压,如是5V左右那么其起振的相关电路有短路,如二颗振荡推管坏了。

网友:
查主电源管基极电阻 和推动管

网友:
查一下494和烧坏的那个三极管的周边。。。。。。。

网友:
检查后级双向二极管

网友:
三极管下边有个保险色环电阻 你测下是不是变值了

网友:
高手们,我换了494但是还是一样的。请问怎么样测试494的好坏呢?是光电耦合器怎么样查好坏呢?高手们指教下,我一定按你们的办法去做。直到修好他,另外我想问下。我直接在电源的主板上量电压,好像只有一个5V左右的电压。没有12V,会不会变压器坏了呢?高手们又是怎样查变压器的好坏呢?  在此领教各位教导了。感激不甚...........

网友:
再问下推动管是什么管呢?谁给个图教下在下。在下才学徒水平,只能学习各位前辈了!再次谢谢楼上各位的教导!

网友:
大哥...仿长城才几十块钱一个新的...坏了就算了吧....真长城才有修的价值

众航网吧 -2 电源维修不是换电源,要是换的话还发什么帖

网友:
振荡推管是什么东西啦,能否标图解释。感激不尽[url=http://[b] 4# honghelonglong

网友:
直接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么?其它电压有么?

网友:
你的绿线上电压是多少伏,如果没有电压就要检查PS-ON电路,首要保证+5SB和PS—ON电压正常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
13# 2322751 图中画红圈的两个C1815就是推动管

网友:
查tl494的12pin供电,是否有十几二十伏的电压,没有查前面由一个20欧姆左右的限流电阻,很多是它烧坏。还有它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有5v,辅助电源肯定工作了,查这一路吧,可定能修好。

网友:
楼上的专业,受教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你换的三极管型号说清楚,上面还有哪些管,别人才能告诉你推动管是哪个呀

网友:
有5伏VSB说明辅助电源正常,绿线电压正常吗,接下测一下TL494的12脚电压有没有十几伏(待机电压,工作时应二十几伏),8脚与11脚有没有2左右的电压,14脚有5伏电压没有,把这些查清楚,帮你分析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5VSB 说明副助电路没问题了,接下来494的12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