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965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0-04-24):
如何测量965芯片的好坏。我辆了下。上面电容有短路的。但还能用机器还亮。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965的北桥是量电容有短路的

网友:
965的北桥上面就是有为0的 是正常的

网友:
有两个还是三个 忘记了 因为这事  当年还浪费了两个北桥

网友:
有三个电容,调换黑红表笔都是0的。

网友:
为零的原因是那个电容是集成显卡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见过,开始也以为北桥短路了,买了几个新的回来还是一样的,才知道那个北桥是好的

网友:
哪个好象是屏蔽了集显的供电。。。

网友:
要是屏蔽显卡的供电那不那不就成拉显卡没有供电拉吗.有没有知道在亮机以后那几个短路的电容上面有没有电压.是多少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