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2003 ,开机直接进BIOS

楼主(2010-04-24):
技嘉8IR2003 开机跑码到7F后,直接进BIOS。以前没见过这个毛病,求个维修思路。主板各大电压正常

网友(点评):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那你先把bios重新刷一下呀

网友:
在BIOS里将设置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
不要用键盘或换个键盘看它还近BIOS不??

刷BIOS

最小系统测试

网友:
以前遇到到华硕主板电池电压低或者CMOS供电电路出故障后,会自动进入BIOS设置页,技嘉应该也是这样。

解决办法:
1、看BIOS的时间是不是恢复到出厂设置;
2、查电压电压是不是在2.7V-3.0V之间;
3、电池电压低更换电池,更换电池后还不能解决问题,查CMOS供电电路

网友(2014-07-16):
有可能处理器供电不太正常

网友:
技嘉的BIOS容易出问题,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么久的帖子还能回呀,四年前的事 了,早忘了

网友:
我怀疑他是在刷分,灌水帖

网友:
跑到7f说明主板能点亮,说明已过显卡了,直接进BIOS说明要检测什么程序,先恢复出厂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