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东芝 M215出现 进系统后掉电,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04-24):
才开始,机器是可以亮的,用电源,电池都好开,只是进系统后,用一会就掉电了,感觉是散热,但发现不是散热问题,拆装后,机器又开始时常亮时常不亮的,电流跑0.40左右,后来感觉是北桥虚焊,所以就给它做了下,但是还是一样问题,于是又换了一个,可还是一样问题,总感觉是哪里虚焊的原因,兄弟 我跪求各位大哥帮下忙啊

网友:
看看各路供电啊

网友:
貌似基地有这个帖子的
是cpu普遍的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cpu电容加大

网友(2010-07-26):
谢谢楼上的分享!我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