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屏一半白屏

楼主(2010-04-24):
我是新手,刚开始学修液晶,很多测试点都不懂,只能先发图,希望有热心的网友能帮忙看看哪个部分的问题,刚开时液晶半屏白屏,如图:

半分钟到一分钟以后白屏部分开始变了,如图:

有人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入手去修吗?谢谢热心的网友了。

网友:
可以先换块解码板看看,如果不行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机率高一些了。

网友:
列驱动ic坏了 ,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希望Lz好运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找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也可以查查供电的。。。。电源供电不足,造成驱动板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不要费心了!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可是又该如何修呢?

网友:
在各电压正常情况下,还是先找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看吧!但愿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就扔了吧,不用费心了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非常大,可以用通用板换之,屏坏很难修好

网友:
屏上的驱动IC坏了   报废吧     修不好的

网友:
驱动板坏不是这样子的,我也遇到过,可以肯定的是屏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都是 屏坏的,你参考。